怎么通过plc输出PWM控制vf200变频器

楼主(2014-11-11):
我觉得程序不应该有问题的啊 为什么变频器不转呢  难道是接线问题?

网友A:
第一个MOV的S值应该是K0吧

网友B(2016-08-23):
向导里面参数要设置正确,周期设定是20MS,变频器里面的周期也对应20MS,变频器里要设定为PWM控制方式。接线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