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11-11):
三菱FX2N和FX3U两种PLC怎样用外部电源输入。接线怎样接。谢谢?

网友A:
找找相关手册,上面有的

网友B:
FX2N的把外接电源的24V跟PLC的24V直接连接,外接电源的0V接按钮等器件一端,器件另一端接输入点X即可;

FX3U的把外接电源的一端跟输入端子台的S/S直接连接,外接电源的剩余一端接按钮等器件一端,器件另一端接输入点X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2N的把外接电源的24V跟PLC的24V直接连接,...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的把外接电源的24V跟PLC的24V直接连接,...

可能我没说明白:我的FX2NPLC是220v的电源,我想用外部开关电源输入,是不是开关电源的+24v接PLCD的24v上,0V接com.

网友B:
0V不能接com.!!

改用外电源以后,原来接com的改接外电源0V即可,外电源的开关电源的+24v接PLCD的24v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