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 FX1N是不是只能发出一次脉冲

楼主(2014-11-11):
请问三菱的PLC FX1N是不是只能发出一次脉冲?

我在编程的时候想先用一个PLSR指令,然后再用一个PLSY,结果后一个指令就无效了。

在网上查有人说FX1N只能发一次脉冲,难道真的只能发出一次脉冲吗?还是说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一下。

请各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应该不会,延迟一个扫描周期试试

网友B:
同一个脉冲输出点只能同时输出一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脉冲输出点只能同时输出一个指令!

我是等这个点发完以后才继续发的另一个指令

网友C:
你的两个指令是有差别的,同一个口还是用同一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指令是有差别的,同一个口还是用同一种指令。

用同一个口发的,等第一个指令的脉冲发完以后才发的第二个指令,但是这时候脉冲就发不出来了。

网友D:
两个指令是有差别的

网友D:
不能像你那样用,你那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像你那样用,你那样不对

请问应该怎样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不能像你那样用,...

我做了这样的程序,第二个PLSR就发不出脉冲了、

网友E:
你设置的时间不对太短了,还没有执行完第一段程序。你要是想第一段发完了再发送第二段脉冲,可以用M8029置位M3同时复位M2。

网友E:
哦,说错了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第一段驱动信号没有复位,你又驱动第二段了。这样就造成一个扫描周期对一个端口驱动两次,所以后面的不执行,要复位第一个驱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说错了不是时间的问题,是你第一段驱动信号没有复位,...

确实是没有复位,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F(2014-12-15):
该不会,延迟一个扫描周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