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LP-08M08T1 PLC 密码问题

楼主(2014-11-11):
我们同事送我个plc但有密码,他也把密码忘了,怎么样才能把密码删除了,我然后正常使用了,也就意思恢复出厂设置!!谢谢了

楼主:
高手在那里,???谢谢了

网友A:
清除都没有 高级的plc

成废品了哈哈

网友B:
寄过来,我给你解开密码,收费超低

网友C(2014-12-12):
不需要密码吧,只是你不知道PLC中的程序吧!

网友C:
<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用监控模式——进入元件监控——修改plc软元件D8254的值,使D8254的值不等于K1414.将用户程序写入,当自动进行“核对程序……”时,若在192步处停止,此时将开关拨到run状态。等待片刻后,核对程序继续,直至完毕。如果能从plc中读出刚写入的程序,说明覆盖成功。此时再设置D8254=k1414,新写入的程序不具备加密功能,可以任意修改读取。

网友C:
刚刚尝试了下<此处内容被屏蔽>,非常简单,没有我前面说的那么复杂,只需要将d8254的值改成非k1414就可以任意读写了。

网友D(2016-05-16):
引用 网友B:
寄过来,我给你解开密码,收费超低

我要解科威plc  你能解吗?能解电话联系我17709973605

网友E(2017-03-31):
可以解

需要联系15059791632

网友F(2018-11-21):
引用 楼主:
高手在那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