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成型机工作过程及其特点

楼主(2014-11-11):
为了让客户更好的了解电阻成型机,从而更好的来使用它。下面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下电阻成型机工作过程及其特点:

   一、首先根据电阻大小和引脚折弯长度要求,分别调节传动机构的轮齿间距和电阻成型机构的挡板间距,然后接通电源使控制柜处于带电状态,通过键盘设定待加工电阻数量,最后把待加工带状电阻装入送料机构。 光电计数传感器信号再将信号传送至单片机,经过单片机处理后,已加工数量通过液晶屏显示,当已加工数量等于开始键盘设定的数量时,机器停止运转。

   电阻成型通过联轴器连接传动轴,当闭合步进电机开关后,电机驱动传动轴运动,并使通过键和锁紧螺钉固定在传动轴上的传动机构轮齿做旋转运动,带状电阻在传动机构轮齿作用力的带动下向前运动到达剪切位置,电阻两端多余引脚被滚刀切断,其中剪切后多余的胶带由卷残带机构收集,剪切后的电阻则在传动机构轮齿作用力的带动下继续向前运动到达成型工位,电阻两端引脚在成型机构的作用下两引脚被折弯,折弯后的电阻触发光电传感器。

二、电阻成型机一般分三种型式:

1、散装型。    2、带式型。    3、散装及带式合并型.。

三、电阻成型机特点

1、适用:编带、散装电阻、二极管等轴向元件成型切脚。

2、成型、切脚一次性完成,加工能力强、加工出来的元件标准无损害。

3、成型跨度、脚长均可调整。

4、刀具采用日本进口SKI-II钢材,寿命长。

6、可配自动送料振动盘,全自动送料。

7、带式电阻可分手摇电阻成型机和自动电阻成型机。

8、电阻成型机可成型U型(卧式),F型(立式)(两种形状无法公用,每种机器的模具都只能独立加工一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