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三相电机和380V三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油什么区别

楼主(2014-11-11):
如题,

220V三相电机和380V三相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油什么区别

在运行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变频器在设置上必须要有不同吗?

除了绕组改三角接线,此外的连接还要有区别吗?

网友A:
220V三相电机和380V三相电机用不同电压的变频器控制就可以了,如三菱FR-E700系列有FR-E740和FR-E720输入电压分别是三相400v和三相200v的,控制220v三相电机和380v三相电机。

网友B:
“变频器控制油”,俺不懂滴

网友C:
25w小电机,安达变频器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三相电机和380V三相电机用不同电压的变频器控...

因为我是自用做实验的,肯定是小电机和小变频器,价格不能太贵,兄弟知道哪里卖二手的便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