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4-11-11):
  我对PLC不是太懂,学的也不是自动化,我只想能看懂三菱PLC的梯形图,为以后的工作带来方便,并不需要学习编程。我想请教各位高手,三菱PLC梯形图中同一个光电开关,怎么一会儿表示为常开触点,一会儿表示为常闭触点,这是怎么回事?光电开关在遮断时还是无遮断时为ON(是那种在上面不可调ON和OFF的那种光电开关),还有近接开关、极限开关在什么时候为导通状态?非常感谢!!

网友A:
其实,接近开关、限位开关等。你可以想象为一个开关量输入。(至于什么情况下为ON,什么情况下为OFF,这个看设备本身,每个厂家不一样的)

想象为开关量之后,肯定接到PLC输入端。

至于程序中编写,对应输入地址进行编程。

网友B:
楼主你好

根据你的意思,就是想快速的理解PLC梯形图程序的意思。

但是你要明白,欲速而不达的道理!!!

简要给你做个说明,希望帮到你。

该图是三菱FX2N的PLC手册中的输入信号接线示意图。其中,X0接了一个接近开关,

是NPN型的。其中的工作原理,就是当检测物体靠近接近开关(或者是光电信号被当断),

只要电流从上面24V电源的正极流出来,经过发光二极管,电阻,到X0端子,到接近开关内部的的三极管的集电极,再到发射级,再到COM,回到内部电源24V的负极。只要这个回路一接通,就有个信号输入到PLC内部。

信号输入进去之后的电路就是上面的光电隔离电路,看懂看不懂都不要紧。

但是最终,在PLC内部对应的一个位(就是只能存储1位二进制数0或者1的物理位)。

如上图中红色方框标示。

PLC在工作的时候,外部的按钮信号,接近开关信号,行程开关信号,最终都是存到PLC内部固定的这些位里面了。

(专业上,这些位叫做 PLC的输入映像寄存器位。跟PLC的X0-7  X10-17.....实际端子一一对应)

另外,X0,他也叫做输入继电器,虚拟的,实际内部没有继电器

PLC设计者为了让不懂计算机的电工师傅理解,所以还是叫继电器。

那么,刚才上方的那个红色方框里的0或者1就表示一定的含义(这是学习理解PLC的关键)

位存了0,就表示这个X0输入继电器线圈没得电,

位存了1,就表示这个X0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了。

那么对于实际的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常闭的断开。

线圈失电,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

上图中,X0所在的位置,第一行的就是用了X0这个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第三行就用了它的常闭触点。

第二行是X1的常开触点。PLC软件的优势,就是这些触点在编程的时候你可以多次使用。

图中所示状态,就是X0这个端子暂时没有信号输入,在其内部的位里面存的是0,

所以,常开触点断开,Y0没通电(概念电流,或者逻辑电流)

常闭触点闭合,Y3通电(概念电流)了。

下面对照下图。

这是在仿真界面的截图,

小对话框的下面的ON  和 OFF,实际就是模拟X0线圈得电 和失电。

上图中我强制了X000线圈位ON(下面的  执行结果又记录。),也就是线圈得电,

所以常开触点闭合,X0常开触点闭合蓝色显示。

常闭触点断开,原来的蓝色显示消失。

同样的,你也可以强制线圈失去电,也就是强制OFF.

这个模拟调试,强制ON,或者OFF,就是模拟了实际PLC检测的开关信号有无输入到PLC。

强制为ON,对应就是模拟了有物体到达限位开关。

写了这么多不知道楼主理解了没有,如果还没理解,希望楼下高人继续帮忙解答。

网友C:
楼上两位讲解的太详细了,辛苦!

网友D:
  • 这很正常,在编程时,端子对应的输入点,如果编程是开点,接近开关动作时,就变成闭点。如果编程是闭点,对应的端子动作时就变成开点。

网友E:
本来就有常开和常闭,需要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网友F:
PLC应用理论上无需区别常开NO和常闭NC,但是实际对于安全性考虑一般安全元件用常闭类型(主要是考虑器件断线影响),一般元件用常开或者常闭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