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PLC与modscan通讯

楼主(2014-11-11):
请教各位一下几种情况:

用2个200PLC分别作主从站可通讯,但是单独用200PLC作从站与modscan通讯时按照网上的例子但是一直无法成功,串口线为自制,3接485转232转换器的T/R+,8接T/R- ,modscan各项数值参照从站程序设定;

改用串口调试助手后提示检查地址,更换另一个PLC重下程序后显示串口无法打卡

楼主:
这是具体设置的截图。。。

网友A:
把PLC运行开关掰下来,在停止状态,再与PC通讯

网友B:
PLC程序本身没啥问题,不知道你用的200哪款,但是200只支持PORT0做MODBUS, 别弄错了,不行232转485转换器上,3,8调换下试试,再就是你必须确保你的232转485还有电脑的串口是好用的

网友C(2018-09-13):
按图看,使用MODSCAN的地址是使用的1站地址, 不是PLC里面的3, 这个应该是错误的点,MODSCAN 数据查看的方式建议使用数据源码,不要只查看地址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