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读取40002,40005,40122指令

楼主(2014-11-11):
台达PLC读取MODBUS数据用MODRD读取40002,40003,40004,40006,40122的数据,单独一个读取没有问题,要全部同时读取,应该用什么指令?最好能有个梯形图。

网友A:
分两次读,多读几笔(一次读40002--40006,5笔,一次读40122),然后在数据组中取相应位置的数据。

网友B:
只有连续地址才能同时读取,要想同时读就需要读40002到40122,120个字同时读太多了,还是按楼上的,分2次读吧

楼主:
现在一次读5笔没有问题,但是再加一个MODRD就不行了。

楼主:
程序LD MODRD K1 H1 K5(占用存储器d1050-d1054)

  LD MODRD K1 H79 K1(占用存存储器D1050)

两个都用D1050互相干扰,该如何解决?

楼主:
本人初学,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C:
到台达或中达官网下载一本PLC编程实例,看里面的多机通讯的范例,只要把几条通讯指令的触发条件时序错开就好了。

网友D(2015-03-22):
感谢前辈的奉献,多多学习,多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