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运行报错

楼主(2014-11-11):
求助,请问PLC运行程序时报错,提示信息为“总线错误”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在线监测一下CPU信息

网友B:
 总线错误就是总线通讯出故障

网友C:
欧姆龙总线一般是D-Net总线,应该是总线接触不良或者偶尔短路、终端电阻不良开路等

网友D(2018-09-12):
提示总线错误应该是扩展模块的总线通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