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来没有碰到的安川四伺服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11):
大家好,今天碰到个新情况:安川伺服驱动器带伺服马达,xyz三个轴,一上电,x,z没有运行,但是y轴向正方向运行,一直运行到挡位块,直到报警A71才可以停下来,求教哪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确定控制器没有输出吗,若没有把伺服的监视参数调整到脉冲监视,看看脉冲数有没有变化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是不是内部控制模式的?看看设置参数就OK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71为过载警报,由于碰到档位块但上位装置并未进行下一步动作或给出停止信号,

      此时伺服电机持续进行输出,转矩上升经过一段时间检出过载警报而停止。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2015-04-29):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是不是内部控制模式的?看看设置参...

一直在使用中,这台机都使用3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A.7...

亲,SGDB-20A的老伺服,有没有调试软件(中文或英文),还有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用sigmawin+软件,该软件在官网上可以免费下载。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