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照相机哪家好?

楼主(2014-11-12):
我们想在水源井房内装一安防系统,我想用红外对射+工业照相机来拍摄,工业照相机哪家的好?这种情况选择什么技术参数的照相机好?请教各位

网友A:
   安防系统 相机,那是监控摄像头吧,不需要工业相机来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防系统 相机,那是监控摄像头吧,不需要工业相...

我们的监控地点在野外,只能通过GPRS建立连接,费用问题,只想装个开门报警,传送图片。摄像头能拍照么,不应该用由触发信号控制的照相机才可以么?我的结构是红外报警-照相机(开关输入,RS485输出)-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