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内燃机车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14-11-12):
你好,我公司想做一套轨道内燃机车的自动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编码器,控制机车导向。有什么方案或者之前做过的案例可以发我邮箱

网友A:
轨道式的都是采用道岔方式控制
                                    ^
                                   //\
                                      \
                 \\              .__=. \
                  \____        ,' -(@)\-\<)
                   \__ \      (_______/_:\
                  >==.\ \___,'  /# #\ | : \____
                    ,\\\___/|_|##(O)##| `./\---.
                   / ,`--'   ,======'//, //.\ . \
                  ( ______)_//<_> O////  ( (@O ) )
                   (________/ ====='o'    \ `-' /
                    `----'                 `---'

网友B:
 轨道内燃机车的自动控制系统当然是通过传感器,编码器有 预设的轨道中运行,控制机车导向。

网友C:
外部定位需要RFID  信标, 你最好用机车专用传感器, 使用时间长,高可靠性, 上海量度有相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