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报警消音,并且有新故障时还响

楼主(2014-11-12):
   怎么实现按钮报警消音,并且不是彻底消音,消音后再出现故障还会响。如果用按钮给HSW23置1,则再出现故障也不会声音报警了。怎么实现消音后再次故障依然声音报警。

网友A:
采用报警信号上升沿触发蜂鸣即可做到消音后再响,至于消音就不要说了吧

网友B:
  一般故障报警 是点动就输出信号,当确认后就停止输出不再响,再有故障时再次触发条件输出再响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