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和旋转编码器搭配做计米问题

楼主(2014-11-12):
  我有一个Autonics的CT6S-1P的计数表,搭配一个1000PPR的旋转编码器用来做跌落测试机的计米器使用,如何算脉冲和实际高度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一直没有解决。脉冲和计数速度算来算去总是和机台拖手的实际高度对不上!  附件有表的说明书。

网友A:
计数器的最高计数输入与编码器的输出匹配吗?

编码器的工作转速在正常范围吗

网友B:
严格地说计米器精度足够,不丢脉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地说计米器精度足够,不丢脉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1000PPR是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还是说是他的最大脉冲?  表里面有一个最大计数速度,分别是1,30,1K,5K,10K。  我选的是1K,然后在缩放那里改一下预设值为0.00001,但还是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格地说计米器精度足够,不丢脉冲的话,应该是一样的

1000PPR是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还是说是他的最大脉冲?  表里面有一个最大计数速度,分别是1,30,1K,5K,10K。  我选的是1K,然后在缩放那里改一下预设值为0.00001,但还是差好多。 工作脉冲是否就是最大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的最高计数输入与编码器的输出匹配吗?编码器的工作...

1000PPR是编码器旋转一周的脉冲数还是说是他的最大脉冲?  表里面有一个最大计数速度,分别是1,30,1K,5K,10K。  我选的是1K,然后在缩放那里改一下预设值为0.00001,但还是差好多。 工作脉冲是否就是最大脉冲啊?

网友C(2017-03-20):
您好,有这样一个算法:编码器旋转一圈产生移动的位移量,除以编码器的脉冲数就是步长。也就是比率。把这个比率设置到您的PLC或者仪表 或者 单片机,他就会准确的算出你的位移米数。 对于你的塑料轮来说就这样算 直径乘以3.14除以脉冲数。就可以了。不妨试试看。转快了不行,这个问题就是证明你接收脉冲的设备PLC或者其它处理能力不够用,导致无法运算,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看看这家公司做的产品,对于你这种场合应用很适合。有不明白的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网上客服,很热情指导你。welcomemaya.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