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里硬件上全是叹号

楼主(2014-11-12):
CPU  L72  1756系列

硬件组态好后,在network里把网络规划好后,下载程序,下完以后全是叹号,咋么解决。

网友A:
没有连接上

楼主:
有具体办法没,很急。。。。

网友B:
变频器那全是叹号 就是版本不匹配的问题,需离线, match driver后下载 就没叹号了,或者是变频器没启动,网线不通。IO模块全是叹号,看看背板连线是否到位。

网友C:
网络规划不正确吧?重新规划试试

网友C:
eds文件没更新吧?

网友D(2015-05-18):
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情况不相符……

网友E:
硬件组态与实际不符,一般是硬件版本不匹配,点击叹号的硬件,修改版本或者设置为不检查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