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电气的问题

楼主(2014-11-12):
有一套设备,对方需要电气控制柜采用全防爆的,可是控制柜内部有变频器,PLC等发热源,怎么解决热量的排出呢?

网友A:
1、采用铝合金防爆盒,通过控制柜铝板导出热量;

2、加装防爆空调导出热量;

网友B:
防爆场所分区的,可放到控制室啊。

网友C:
柜体密封,柜内热量采用空调换热,或用热管式换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爆场所分区的,可放到控制室啊。

条件限制,只能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柜体密封,柜内热量采用空调换热,或用热管式换热器。

请教李工,何为热管式换热器?

网友C:
凡是做电器柜空调的公司都有这个产品。

采用热管做换热元件,把柜内热量导出,没有空气相通,柜子密封。缺点是只能散出环境温度以上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做电器柜空调的公司都有这个产品。采用热管做换热元件...

多谢李工的解答,因为变频器功率比较小,1.5KW,咨询过相关防爆箱制作厂家,暂时不考虑这个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做电器柜空调的公司都有...

刚定了一个防爆箱 里面也有1.5kw的变频器 还有一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做电器柜空调的公司都有...

问题不是解决热量排出吗?怎么又不考虑散热问题了呢?这个贴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