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8 什么打不开人家的项目?

楼主(2014-11-12):
   人家的一个项目程序,给我学习使用,有个 EPLAN 软件做的电气图,我现在怎么我法打开呀?

  上图是报警提示,点确定之后什么也没有拉?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你的版本低了?

网友B:
我也怀疑是不是你的版本低的问题呢

网友C(2018-02-27):
遇到同样问题,同事的跟我一个版本就可以,我的就不可以,怀疑安装问题,装了N次还是同样提示“项目无法打开,因为是由其他版本创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问题,同事的跟我一个版本就可以,我的就不可以,...

而且我的版本要比创建该项目的版本高。

网友D(2021-03-18):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后面得到解决了吗 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