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低压电器在机床机械中的应用

楼主(2014-11-12):
各位大侠,毕业设计需要,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低压电器在机床机械中,哪些地方会用到哪些种类的低压电器?如果有机械整机中低压电器成本占比就完美啦。

网友A(2014-12-31):
机床是工业制造的“母鸡”  机床属于机电一体设备,电气非常重要,不管是最基本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方式,还是数控化系统控制,低压电气一点都少了不了,最基本的比如:开关 断路器 接触器 整流桥 变压器 等等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笼统,不同的设备可能用到的器件不一样,常用的如楼上所说,有开关等(先清楚低压电器含哪些器件,可查电器手册等);

    整机中低压电器成本占比,应当也与设备类型有关,具体未注意过。

网友C:
普通机床机械中整个低压电器类,变压器、电机不算。看情况不等不可缺少类型有短路保护类的如熔断器、断路器等占正本10-20%。控制类与欠压保护类的各种继电器、接触器等占40%以上。导线及端子类占10-30%。人身安全及过载保护类如热继电器等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