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R440变频器

楼主(2014-11-12):
   设备行走驱动使用西门子MR440变频器,出现两次只能一个方向行走,另一个方向无反应,检查接线及数字量驱动端及给定模拟端口信号正常,但变频器面板上无速度给定量,设备不动作,过段时间后反复开启后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是MM440变频器吧,检查下参数设置-701和702.,把不转的那个方向的参数设置成12即可。

网友B:
同意一楼哥们,QQ494447415期待交流。

楼主:
已经是702参数设成12的了

楼主:
参数没改动的,第二天再开时又正常了,出现两次这种情况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5-10-08):
可以检查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