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泉FT1A系列PLC在配料生产线上的应用

楼主(2014-11-12):
配料生产线的电气控制要求

该配料生产线工作过程如下:

⑴按下启动按钮后两个仓壁振动器和两个喂料振动器同时启动,料仓一和料仓二同时开始下料,将配料喂入称料仓。

⑵当称料传感器SQ1和SQ2接通时,对应的仓壁振动器和喂料振动器停止工作,停止喂料。

⑶启动1号送料传送带。

⑷延时10秒后启动两个排料振动器进行排料,将称料仓中的配料通过1号传送带送入中间仓。

⑸延时300秒后启动搅拌机,1号送料传送带停止工作。

⑹延时3秒后,打开中间仓门,将中间仓中的配料放入混合仓通过搅拌机混合均匀。

⑺延时300秒后,开启混合仓卸料门,启动2号传送带将混合均匀的配料送走。

⑻延时300秒后全部停止工作,一个周期结束后回到初始状态或继续下一个周期。该配料生产线要求有自动、单周期和手动三种工作方式;在自动工作方式下,按下启动按钮后能连续不断地循环工作,直到按下停止按钮,当前工作周期结束后才停止工作;在单周期工作方式下,按下启动按钮后工作一个周期自动停止工作;在手动工作方式下,可手动调整1号传送带、2号传送带和搅拌机。

系统硬件设计

根据该配料生产线的电气控制要求,该系统有9台电机、2个电磁阀和1个过载报警电铃需要控制;在手动工作方式下,手动调整1号传送带、2号传送带和搅拌机,需要3个点动按钮;在自动工作方式下的启动和停止按钮;称料传感器SQ1和SQ2有两对4个输入点,工作方式转换开关有3个输入点,9台电机的热继电器串联共用一个输入点,因此该配料生产线的电气控制系统采用PLC控制需要有13个输入点,12个输出点,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选用采用FT1A型Lite PLC,选用FT1A-B24RA。

系统软件设计

在系统软件设计过程中,首先根据系统控制要求和工艺流程设计出系统顺序功能图,然后根据顺序功能图设计出梯形图。

我们在程序设计过程中采用了起保停电路的设计方法。起保停电路仅使用与触点和线圈有关的基本指令,可以用于任意型号的PLC,这是一种通用的编程方法;在程序中用初始化脉冲SM0.1将初始步对应的编程元件M0.0置位,为转换的实现作好准备,按下启动按钮后,按顺序功能图设计的顺序实现自动转换,前级步编程元件的常开触点作为由前级步转到后续步的先决条件与转换条件串联,只有当前级步为活动步且转换条件满足时,才能由前级步转到后续步;而后续步编程元件的常闭触点则串联在前级步编程元件的线圈回路中,当前级步转到后续步后,后续步变为活动步而前级步则变为不活动步,利用后续步编程元件的常开触点实现自保功能,这样一步一步转换实现控制要求。

结论

利用和泉FT1A Lite可编程序控制器实现对配料生产线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现场应用情况表明,该PLC控制系统工作可靠,操作方便。

网友A:
这个案例写的太简单,有些地方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继电器输出能达到10A??有这么高吗,普通的也只是2A或8A呀

网友C:
和泉这个PLC的日志保存在什么位置?

网友D:
和泉的PLC的CPU速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泉这个PLC的日志保存在什么位置?

和泉PLC的日志保存在SD卡上,蓄积的数据可通过以太网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泉的PLC的CPU速度如何?

还不错,对应基本指令执行时间是950us/100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