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开机显示FUS

楼主(2014-11-12):
富士变频器开机显示FUS,直流回路熔断器熔断,经过开机检查发现熔断器没有损坏,请问老鸟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接触器那里有个检测触点没接触好

2.检测母线压过低

3.fus检测电路坏

网友B:
熔路器--有些是带辅助触点的,估计你这个也带辅助触点,然后触点接触不好,造成了误报,可以短接那触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熔路器--有些是带辅助触点的,估计你这个也带辅助触点,...

 富士变频器用的快熔都不带辅助触点

在快熔的两端有检测线到电源驱动板,G11的是CN11的3,5脚

网友D(2015-01-17):
不是保险丝坏。是模块短路造成的。专业回收各种品牌的二手变频器。坏的也要。需要的加QQ2357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