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底下接的是什么?

楼主(2014-11-12):
变频器底下那个黑的接的是什么?

网友A:
看下接在什么端子上了 就知道了吗!

网友B:
看外型,貌似是制动单元,有散热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外型,貌似是制动单元,有散热片的。

走走哥高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外型,貌似是制动单元,有散热片的。

网友E:
  第二个好像貌似是制动单元,有散热片的。

网友F:
应该是制动单元,接直流电的。

网友G:
一般是制动单元很多。因为有些特殊的电机,需要在短时间停止,不能让电机自由停止,而变频器没制动单元,没法做到在1秒内停止有惯性运转的电机。这是变频器行业的通用问题。。。

网友H:
貌似是PTC加热器啊,

网友I:
东莞六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13年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 个月保质。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咨询15322968879黄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http://liushunzhikong.com/

网友J:
我也认为五楼和六楼是正确的,我家也是做变频器和软启动这个电机传动方面的。

楼主:
制动单元,带散热片的,有的变频器制动电阻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应该怎么接?

网友K(2015-01-31):
变频器控制吊车速度的吧,黑色的是制动单元(带散热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