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S

楼主(2014-11-13):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用用台达PLC的RS指令接收到一串数据存在D152 D153  D154  D155  ....中,现在是D152,D153.....这些寄存器中的数据跳动很大,是不是发送错误或者存的地址不对,我有什么方法判断吗?

楼主:
我的氧浓度传感器通讯协议是厂家自己定义的,CP1-CP9 对应的值存在D152-D150中,比如20.9%时CP1=sapce  CP2=2   CP3=0,CP4= . CP5=9 ,(以上都是ASCII形式的值),对应在我PLC地址中是D152=32  D152=50,D153=48,D154=46,D155=57(PLC是十进制形式显示),现在是D152,D153,D154.....这些寄存器中数值来回跳动,不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按CP1-CP9顺序对应存储在D152-D159中,我需要什么方法判断呢?

网友A:
要不将K0改为k19试试 ,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将K0改为k19试试 ,我也不懂

这样的话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B:
建议在装置监控窗口中监控用16进制数值形态监控D152开始的19的寄存器,一般情况下你要的数据不会放在首字D152中,要根据通讯协议中的数据帧格式找到有效数据的存放位置。

网友C(2014-12-28):
我能和你联系一下吗,我想用RS指令接受超声波变送器距离信息,但是没有收到信息,很可能都没有启动RS,不知道错那里了?想请你帮忙看看

网友D(2018-05-17):
学习一下,积分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