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屏下载线

楼主(2014-11-13):
哪位师傅有电脑232于信捷tha62-mt的下载线接线图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有usb口的

232口的 是 235 7连接

网友B:
TH系列的下载线使用的是USB下载线,一端USB-A,一端USB-B,可以借用USB打印机上的通讯线。另外,这个下载线需要安装驱动程序:http://www.xinje.com/Ch/DownView.asp?ID=204&SortID=17

网友C:
用过FT232的usb口的 232,232口必须是 235 7连接

网友D(2016-04-25):
232口必须是 235 7连接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是2对2,3对3,5对5,7对7吗?

新手求教望大神指教!想让触摸屏与电脑通讯主要是把写好的HMI下载到触摸屏里但是公司没有USB线,想做一个484或者232的线进行通信,可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接!

网友E(2017-05-31):
我刚安装,打印机的数据线,再安装USB驱动程序,信捷官网上就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