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读取触摸屏内部变量

楼主(2014-11-13):
新手请教:1.PLC怎么读取AK-102AS内部存储器的值?

                     2.历史数据采集中只想保存最新10条,怎么清除,还有就是采集得到的是代码该怎么转换成对应的内容?

                      3.想把屏内部存储器60013的值赋给一个外部变量,plc通过监视外部变量的地址可以懂得这个内部量的变化情况,宏指令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2014-12-29):
显控的工程师给解说一下吧,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B(2015-07-24):
有价值的问题,没人回答,看看以后吧,不行就换其它的试试

网友C(2017-07-08):
我想学习怎样读取,但是没积分

网友D(2017-08-24):
大神们!回答一下让大家都看看!拜谢!

网友E:
这个论坛好少人呢

网友D:
怎么没人回复啊!让小白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D(2017-09-24):
都没人回复!

网友F(2017-11-03):
怎么没人回复啊!让小白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G(2017-12-05):
可以使用数据传输功能

网友H(2018-03-26):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I:
很想学习啊,但是积分不够啊

网友J(2018-04-30):
没积分,回复先,能下载,再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

网友K: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

网友L(2018-06-18):
怎 样能增加积分啊,同志们

网友M:
需要学习显控触摸屏,PLC技巧,可以联系QQ2864879206(微信同号)

需要采购显控触摸屏,PLC,可以联系QQ2864879206(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