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有偿服务

楼主(2014-11-13):
本人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寻找有类似项目经历的高手帮忙解决,项目背景如下:

上位计算机里面安装一块NI公司的PCI Profibus通讯板卡(实质是NI公司OEM德国Comsoft公司的板卡!),直接通过Profibus电缆连接西门子PLC,想通过Profibus总线获取来自PLC的全部输入点以及控制PLC的全部输出点。计算机上面的Profibus配置软件为 Comsoft公司 Configurator II软件。

西门子PLC硬件组态为:

CPU314C -2 DP,订货号314-6CG03-0AB0 ;

DI16/DO16,订货号323-1BL00-0AA0;

AI 8x12bit,订货号331-7KF02-0AB0;

AI 8x12bit,订货号331-7KF02-0AB0;

AO 8x12bit,订货号332-5HF00-0AB0;

AO 8x12bit,订货号332-5HF02-0AB0。

目前Profibus总线通讯已经调通,可以通过Comsoft软件准确改变PLC DO通道状态,也可以准确获取来自PLC DI通道的状态。

但是,Comsoft软件中无法获取来自331的模拟输入信号,也无法改变332模拟输出的电压值。

模拟量通讯根本不通,而数字量通讯都没有问题。

有没有做过类似工程的朋友,如果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愿意拿出一定现金表示感谢!

拜求各位大侠!谢谢!!!

想了解详细信息,请联系我,我可以发STEP7的工程文件,以及Comsoft软件的配置文件!

网友A:
Comsoft软件中无法获取来自331的模拟输入信号,也无法改变332模拟输出的电压值。

模拟量通讯根本不通,而数字量通讯都没有问题。

--------------------------------------------------------------------------

我没有使用过这个软件。

但是数量量能通信,模拟量输入输出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否是地址或者设置有问题。

PLC程序是否正确下载,硬件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
不能直接连331的,要写程序转换一下

网友:
把硬件配置中的331的地址改成100开始,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soft软件中无法获取来自331的模拟输入信号,...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怀疑是STEP7中的配置参数或者程序有点问题,因为我对西门子PLC编程不是很懂,看了一个星期资料自己写的一些代码,我能把STEP7中这个工程文件发给你看看吗?你帮我看看是否哪里出错了。

Comsoft软件是一个很简单的软件,可以调试profibus通讯,可以读取总线输入过来的每一个byte的值,也可以改变输出到slave的每一个byte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EP中我已经创建了几个DB块,写了几个简单的move指令把PLC几个扩展模块通道通道传递到DB块中的对应字节上,然后通过SFC14和SFC15集中打包发送输入和输出数据到总线。

STEP中我是这么做的。我能把完整工程文件发给你看看吗?

项目做到这里出问题,很着急!

网友A:
好的,你发我 QQ 2530833970

网友C:
step7里面要把331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弄个变量,数据格式还得正确。然后触摸屏读取PLC变量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ep7里面要把331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弄个变量,...

我已经通过MOVE指令把331的通道传送到DB块里面了(我自己创建的DB块,用来作为Profibus通讯中间数据共享)。然后通过SFC14和SFC15把数据打包发送和接收。

我这里没有使用触摸屏,直接是NI的Profibus卡跟PLC通讯。

你如果做过类似的项目,能够说的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