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关于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4-11-13):
请问一下触摸屏可用,为什么和三菱PLC连接不上呢?具体要怎么操作或者是怎么设置?变量的话该怎样设置?

网友A: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还是四年前培训教材里的东西

网友B:
看不懂 要学习学习啦

网友C(2014-12-26):
一般情况下在设备窗口里选择好设备就能正常通讯了,还有连线是否正确。

网友D(2015-05-05):
一般情况下在设备窗口里选择好设备就能正常通讯了,要选择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