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磁流量计无流量信号输出检查和采取措施

楼主(2014-11-13):
1.查液体流动方向和管内流体充满性

液体流动方向必须与传感器壳体上箭头方向一致。对于能正反向测量的电磁流量计,若方向不一致虽仍可测量,但设定的显示流动正反方向不符,必须改正之。若拆传感器工作量大,也可改变传感器上箭头方向和重新设定显示仪表符号。

    管道未充满液体主要是管网工程设计或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妥,使传感器测量管内不能充满液体。

2.查连接电缆系统方面故障

分别查连接励磁系统和信号系统的电缆是否通,连接是否正确。

3.查电源方面故障

    首先确认已接入电源,再检查电源各部分。差主电源和激磁电流熔丝,若接入符合规定电流值新熔丝再通电而又熔断,必须找出故障所在点。查电源线路板输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或试置换整个电源线路板。

4.查转换器的故障

   当前电磁流量计转换器检查方法常采用以线路板备件和替代法试排除故障。

5.查传感器完好性和测量管内壁状况

    主要检查各接线端子和励磁线圈完好性,以及测量管内壁状况。

    励磁线圈及其系统出现的故障常有:①线圈断开;②线圈或其端子绝缘下降;③匝间短路。三类故障中以绝缘下降出现的频度相对较高。线圈断开和绝缘下降可方便地用万用电表和兆欧表检查。匝间短路检查就相对复杂些,首先新装电磁流量计启用前用惠斯登电桥等测其直流电阻值和测量时环境温度,并记录在案作为参照值。检查故障时若出现大范围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就可作出判断;若是少数匝间短路或要证明未发生短路,还必须用电桥测量,并作必要铜电阻温度系数修正。

接线端子受潮引起的绝缘下降,通常可采用热吹风吹干,使之恢复绝缘。线圈受潮对于两半合拢保护外壳的传感器,可拆卸外壳盖置于烘箱,以适当温度烘干之;对于气密型(即焊接结构的防护外壳)传感器励磁线圈虽然结构上保证不会受潮,但也是从电缆与密封胶交界面渗入的案例。

传感器励磁线圈回路绝缘下降地故障出现频度相对较高地原因是:电气外壳防护等级IP65的传感器常被短时间浸水(如传感器装在较低位置时周围出事故浸水),按IP65仅是防尘防喷水,很易浸入水或潮气。即使是IP67(防尘防短时间浸水)或IP68(防尘连续浸水)级,也常发生在接线完成后,引入电缆密封圈或端子盒盖密封垫片未达到密封要求而形成事故。因操作疏忽密封圈垫部位进水造成的故障更是屡见不鲜。

测量管内壁状况附着绝缘层或导电层的最可靠检查判断是卸下传感器离线直接观察,但工作量较大;亦可用在线间接检查方法,即测量电极接触电阻和电极极化电压估计附着层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