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金捡机

楼主(2014-11-13):
新进一设备,金属检测机

网友A:
检查什么特性

网友B:
是探伤吗。

网友C:
我们也有一台国产的!检测产品里面金属含量!合格进入下道工序,不合格设备反转剔除!开关量输出,灵敏度可调,报警可调!后来看了看,估计就是上下两个大电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有一台国产的!检测产品里面金属含量!合格进入下道...

嗯,后面配个剔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什么特性

金属含量,达到设定值有开关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探伤吗。

不是,侧金属的

网友D:
检测到非金属物体里面有金属物质时,报警,或者开关量输出,吧金属物质挑出来,也叫做金属分拣机

网友E:
 测金属含量? 什么,用于矿业生产的??

网友F:
用于金相分析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测金属含量? 什么,用于矿业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用于矿业生产的??

一些物料要求不能含有金属,需要用这个设备检测。

网友I:
一般是检测食品里边是否有铁屑等金属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