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直流110V供电也可以?

楼主(2014-11-13):
一群友问的:各位大神输入交流220V变频器改为输入直流110V输出80V交流的有谁弄过。

咱答复:直流可以输入,但是你的110V电压太低,变频器不工作会报警,
            直流直接接到直流母线上去,甩开整流。

群友告知:开关电源要改的,内参已改,现在带电机没问题,加不加电容都可以用,但不知要不要用电容。电源是电瓶。

        这个真心没有用过,大家进来讨论下。

网友A:
电压低了点儿......

网友B:
感觉很危险啊!

网友C:
感觉不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靠谱!

 有啥不靠谱的。

380V的变频器,你给整个220V,一样的能启动,开关电源范围本来就很宽。IGBT驱动电压正常、DC风机电压正常,就是输出电压低点。

靠谱。

见到过国产变频器,NND ,250V就能正常工作了,现场应用,很多时候电压是非常低的,负载是非常轻的,关键是要你转起来。进口变频器全趴窝,国产山寨机独善其身,让进口大牌死得一点面子都没有。咱国产的,不过流咱不报警,也不需要启用什么狗屁“火灾模式”,反正烧了换国产(封装)IGBT也便宜。再则说,电压不正常,咱还能挺住,哪怕是1个小时,这时间给老板节约的资金又够买10台变频器了。

楼主:
后面他还说--出来后加升压变压器,这个玩意设计出来是做临时电源使用的,现场停电的时候,临时用一下,吊车的临时电源。感觉有点危险,别出事了,又成为无证的临时工,所以建议他弄个UPS不好过么?

网友E:
直流输入是没问题的,不过,这样的话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就低太多了,通过改开关电源、内参...变频器运行带电机应该都没问题,不过应该也仅能用在轻载情况下,这用在吊车上...多半要出安全事故的

网友F:
用在115V级别的变频很正常,其他级别会报欠压!

网友G:
这个在电梯行业应该有成熟的方案吧。一些电梯需要在停电的情况下使用电瓶驱动平层。

网友H:
感觉电容接着比较好,保证电源品质,不容易受影响。

网友I:
我们公司可以做,有需要可以打电话18676363464

网友J:
可以用啊 无非就是变频器的整体性能没有完全发挥 不如全压时那样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