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编码器17位和20位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2014-11-13):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17位和20位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
控制精度有区别

网友B:
17位说明一圈分为2的17次方份,20位说明分为2的20次方份。

网友C:
区别就在于精度拉,同等条件下位数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D(2015-12-06):
区别就在于精度拉,同等条件下位数越高精度越高区别就在于精度拉,同等条件下位数越高精度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7位说明一圈分为2的17次方份,20位说明分为2的2...

 是是是是是

网友F(2018-11-19):
引用 网友B:
17位说明一圈分为2的17次方份,20位说明分为2的2...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7位说明一圈分为2的17次方份,20位说明分为2的2...

解释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