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的组合

楼主(2014-11-13):
西门子PLC和变频器的组合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电路图

网友A:
搂住你好

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上面有

看不懂图直接可以联系我。

网友B:
下图就是个MM420变频器正反转控制的接线图,把图中的SA1和SA2换成PLC控制的输出继电器触点即可完成你要的功能。其他变频器也这样,看看变频器说明书都有介绍了。

网友C:
手册上就有,就两个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