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交流调压总是跳闸,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14):
小弟调试了一套交流调压设备。可控硅电流大概800A左右。

可控硅放在变压器原边。使用脉冲变压器触发。脉冲变压器的变比是2:1。脉冲变压器原边15V。GK回路上串联了10欧姆的电阻,限流。

现在触发脉冲宽度是150us,频率是1k,一共发出5个这样的窄脉冲。

有时候会跳闸、有时候不会跳闸。

不知道可控硅在变压器原边时候,触发脉冲是否足够宽?150us?

楼主:
还有触发电路的电压和电流是否足够?

脉冲变压器是新创四方的KCB419-201S。

网友A:
主回路上限流了吗?不跳闸准备破坏烧电线吗?

网友B:
跳闸不就是负载上有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