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三种控制方式

楼主(2014-11-14):
伺服驱动器对电机的主要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速度控和转矩控制。

位置控制:是指驱动器对电机的转速、转角和转矩均于控制,上位机对驱动器发脉冲串进行转速与转角的控制,输入的脉冲频率控制电机的转速,输入的脉冲个数控制电机旋转的角度。

速度控制:是指驱动器仅对电机的转速和转矩进行控制,伺服电机的转角由CNC取驱动器反馈的A、B、Z编码器信号进行控制,CNC对驱动器发出的是模拟量(电压)信号,范围为+10V~-10V,正电压控制电机正转,负电压控制电机反转,电压值的大小决定电机的转数。

转矩控制:是指伺服驱动器仅对电机的转矩进行控制,电机输出的转矩不在随负载变,只听从于输入的转矩命令,上位机对驱动器发出的是模拟量(电压)信号,范围为+10V~-10V,正电压控制电机正转,负电压控制电机反转,电压值的大小决定电机输出的转矩。电机的转速与转角由上位机控制。

网友A(2015-12-24):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位置控制方式,只是感觉脉冲频率与脉冲个数放在一起,转速感觉是达到了,但是转角确不对了,如现在我的脉冲频率是100KHz,对应转速是10r/s(应该是对的吧?),我的FPGA主时钟为50MHz,用这个时钟作为触发,我总共输出0.01s(1000个)对应的100KHz脉冲,但接上电机后,电机并不是转36度而是转了好几转才停下来,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帮忙看下吧,第一次写,可能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