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14):
一根电话线有两根线,如果把两根线直接引到两个电话机上,能不能用,就是来电时两个电话机响,都可以接。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电话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吗?模拟信号的幅度减弱会不会对通话质量产生影响。

网友B:
可以的!以前的装修,家里两个电话很平常!好像还有个回拨号码记不清了!可以楼上楼下通话的!

网友C:
能用,完全可以。另外如果有分级插头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分机插头

网友D:
并接就行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