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4-11-14):
办公室布线,是所有插座、照明、空调等单独供电好,还是每个房间单独供电好。

网友A:
按照功能分比较好,修的时候好用。比如空调线路需要修,照明灯还得用。

网友B:
每个房间设一个总电源开关然后再分照明、空调等各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C:
是所有插座、照明、空调等单独供电好

网友D:
不是一个回路的。照明回路不装漏保;插座回路装漏保;空调要求单独回路,16A以上插座。你说怎么布线好!

网友E:
 看是多大的办公室,最好先按房间分,每个房间在按功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