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仪望远镜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4-11-14):
望远镜是经纬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称为经纬仪的眼睛。 如果经纬仪望远镜出现问题对于经纬仪的正常使用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经纬仪望远镜常见故障处理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经纬仪望远镜的主要作用是瞄准目标,也可以测距。 望远镜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整套仪器的使用性能。而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由于使用环境差、使用不当、受潮、灰尘、润滑油流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一些故障。现以北京光学仪器厂生产的TDJ2光学经纬仪为例(与TDJ6望远镜通用),介绍经纬仪望远镜部分的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由于各大生产厂家生产的经纬仪望远镜部分的结构相似, 因此维修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实用性。

一、望远镜成像不清晰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1.光学零件表面不清洁

主要表现为光学透镜和分划板表面上落有灰尘、染上油污或生霉生雾; 大物镜和目镜的外露表面落上灰尘或被人摸上手印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望远镜筒与调焦镜管之间的润滑油脂,遇夏天高温易稀释流动,最容易流到调焦镜的透光面上,致使望远镜成像不清晰。

排除方法: 按照正确的拆卸方法拆卸望远镜的有关部件,清擦光学零件、除去霉雾、擦去油污和灰尘,即可恢复望远镜成像的清晰性。

2.透镜或分划板开胶

当用眼睛观察望远镜物镜、目镜或分划板时,发现中心部分或边缘有一圈圈或局部有一片呈棕色发亮的纹路,而且随时间延长而逐步扩大,发现此现象一般可判断为开胶。 此时视场亮度下降,成像不清晰。

排除方法:对开胶的透镜或分划板进行修复 ,重新胶合,但要慎重行事。 如无把握,可更换新的透镜或分划板。

3.物镜或调焦镜位置变动

望远镜成像的清晰性随正倒镜发生变化 (如正镜成像清晰而倒镜成像不清晰或反之),一般是由物镜或调焦镜位置在正倒镜过程中变动了位置造成的, 特别是调焦镜的位置易发生变动。 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固定调焦镜或物镜的压圈没有旋紧。

排除方法:拆下调焦镜管或物镜座,用大物镜扳子旋紧压圈。

4.物镜或调焦镜装反

由于装反的物镜或调焦镜改变了透镜组的焦距或成像位置,而造成成像不清晰,甚至找不到清晰的位置。 此时应拆开透镜组,把装反的透镜安装正确即可。

5.各透镜安装不同心或装歪,引起严重像差

此现象通常是在装配望远镜的物镜、调焦镜或目镜时,透镜中心严重偏离轴线引起的。 而透镜不同心偏离光轴主要因为透镜外圆与镜座配合间隙过大,造成透镜错位,或透镜装歪,或压圈隔圈装歪,甚至透镜转动了位置等。

排除方法:拆开透镜组,重新安装透镜于正确位置,或旋转一下有关透镜使其中心改变,直到成像清晰为止。

6.压圈压力过大或压紧力不均匀,使透镜产生很大的内应力

望远镜的大物镜最容易引起内应力,影响成像。 因为大物镜中的弹性压圈是三点接触, 所以物镜应力呈三角形分布,使物镜的星点像变成三角形。

排除方法:调整压圈的压力,达到物镜被固定而应力又小的目的。

二、调焦运行误差大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当用正倒镜分别观测同一直线上两个不同距离上的目标时,其读数差超过允许的限量,此故障叫做望远镜的调焦运行误差,又叫调焦点变,产生点变的原因是调焦镜在运行过程中偏离光轴, 而造成偏离光轴的主要原因是调焦镜管与望远镜筒间隙过大、配合松旷,或者滑块与望远镜筒长槽磨损后松旷。

排除方法:将调焦镜部分拆开 ,仔细检查松旷部位 。

若调焦镜管配合松旷,将调焦镜管取出,适当向外掰一下调焦镜管两端的弹性口,再装入望远镜筒消除间隙即可。但注意不要掰得太多,以防变形后装不进望远镜筒。 若滑块配合松旷,则需要更换新的滑块,滑块应与镜筒长槽的宽度相匹配。 装上新的滑块后要配对研磨,直至运行平滑舒适无旷动为止。

三、望远镜调焦紧涩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望远镜在调焦时感觉紧涩,不舒适柔和。 产生此故障的主要原因是调焦镜管和望远镜配合面、 调焦筒和微动丝圈之间、滑块与望远镜的长槽配合面的润滑油干涸、流失或变质;或是从缝隙中进入了灰尘等。

排除方法:将望远镜拆开,用汽油将零件清洗干净后加上润滑油,即可恢复调焦的舒适柔和性。 此故障是望远镜检修过程中最常遇到的,应定期进行清洗。

四、用目镜调节视度,分划板十字丝有明显晃动现象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目镜座与目镜接管配合处的螺纹磨损过大而松旷, 或是由于气温过高润滑脂稀释黏度变低造成的。

排除方法: 将目镜座和目镜接管拆下 , 把油污清除掉,加上黏度更大的润滑油脂即可。 如果磨损太严重,加上新的润滑油脂仍不能解决问题,必须重新配制目镜座。

五、目镜调节紧涩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造成紧涩的原因是目镜座与目镜接管的连接螺纹处润滑油脂干涸、流失或灰尘侵入等。

排除方法:将目镜座拆下来,对螺纹部位进行清洗并加油即可恢复。

六、望远镜固定螺钉松动,2C变化显著增大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当固定望远镜的螺钉松动时, 可造成2C发生显著变化,可达到几分甚至十几分。

排除方法:用改锥拆下粗瞄准器 , 将固定望远镜的两个螺钉旋紧即可。 此现象一般容易被忽视,因为两个固定螺钉隐藏在粗瞄准器的下面, 松动时不易被发现。为了更加牢固可靠,可在旋紧的螺钉头部用胶粘牢。

七、粗瞄不准确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当用粗瞄器对准目标后,目标在望远镜视场中成像不能进入1/2视场,这是由于粗瞄器安装不正确或螺钉松动造成的。

排除方法:用望远镜十字丝对准目标,松开光学粗瞄准器的固定螺钉,转动粗瞄准器使其对准目标,然后固紧螺钉。

八、望远镜不清洁的故障及排除方法

经纬仪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外作业后, 润滑油会变质或流失,沙尘会进入望远镜的内部等,致使望远镜不清洁,造成成像不清晰。

排除方法:按照正确的拆卸步骤对望远镜进行拆卸 ,然后清洗加油,擦拭光学零件。 建议仪器使用1~2年后清洁1次,以保证望远镜成像的清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