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4-11-14):
笔记本没有COM口,台达HMI使用USB接口能否在线模拟。如果可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的在线模拟是指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利用软件将PC模拟成触摸屏来连接控制PLC,这要求你的电脑与PLC进行实体通讯连接,而且以太网机种及部分的串口连接PLC还不支持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