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A和贝加莱对比

楼主(2014-11-14):
目前国产工业机器人很多公司还是应用国外品牌的机器人控制器,比如KEBA和贝加莱。各位高手有对这两个品牌的控制器比较熟悉的吗?这两种控制器各自的优缺点在哪里?

楼主:
没有人用过这两种控制器吗?

网友(2015-05-30):
用过keba,贝加莱了解过,控制器没有用过

网友A:
用过贝加莱的,它的控制器功能很强大,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多任务处理,共有八个任务等级。每个任务的周期可以自己设定,每个任务等级里又可以放置多个程序独立运行,也就说只要你CPU和硬件跟得上,一台控制器理论上可以同时控制24台机器人。贝加莱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运动控制,开发好了好多运动控制的库函数,用起来比较方便。KEBA的没用过,就不做评论了。

网友B(2015-09-29):
发货哦啊好哦啊哈佛啊哈佛啊回复

网友C(2015-11-04):
国产机器人都是走什么总线协议的?

楼主(2016-06-09):
引用 网友A:
用过贝加莱的,它的控制器功能很强大,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多...

你说的很正确,我最近参加了贝加莱培训,开放性挺好一款控制器

网友D:
从埃夫特机器人来看这两个系统,贝加莱优化不如ke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