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 700IE触摸屏通讯口损坏,向大虾请教

楼主(2014-11-14):
如图:这是屏拆开后的样子,只是与PLC通讯的通讯口损坏了,其余的正常

自己也大概量了下,图片紫色框中的电阻与保险均正常,橙色框中485芯片的5V电压也正常

想请教下大家红色框中的两个元件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我自己初步怀疑是485的芯片坏了,不知判断得对不,也请大家指点下,在此谢过了。

楼主:
上图不太成功,                      重来

网友A:
Smart 700IE,连着电脑的以太网通讯线的时候(也就是编程状态),那个口好像不工作哦。它支持以太网通讯,走以太网通讯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 700IE,连着电脑的以太网通讯线的时候(...

 以太网口没坏,是485通讯口坏了,下位机只有485口

不好意思,我自己没描述清楚

楼主:
上个图片,更清楚的图片请下载附件

网友B:
正常换通讯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干吗要自己打开修,如果没出保修期,最好找供应商维修!如果出保了,那要看维修费用高不高,再考虑是修还是换新屏,或者给plc加个以太网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吗要自己打开修,如果没出保修期,最好找供应商维修!如...

这个屏已过保,本身不太贵,但是公司用了接近200 台的数量,如果能用较小的成本来修当然是最好的,。

网友D(2018-03-1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干吗要自己打开修,如果没出保修期,最好找供应商维修!如... 内容的回复!这个屏已过保,本身不太贵,但是公司用了接近200 台的数量,如果能用较小的成本来修当然是最好的,。

楼主修好了吗?通讯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E: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F(2023-12-07):
自己焊也破坏了防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