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MI怎样实现每次进入密码锁定画面都要输入密码

楼主(2014-11-14):
我是新手,台达HMI换画面,输入密码进入锁定画面。返回后,再次进入,就不需要需密码。怎样实现再次进入锁定画面,还要输入密码。

网友A:
台达的不熟,没有整过呢

网友B:
设置值 Detail...,勾选“换画面后设为最低权限”;确定!(“选项”菜单,密码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值 Detail...,勾选“换画面后设为最低权限...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