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掉电保存问题

楼主(2014-11-14):
请教各位大虾:

  ab-PLC怎样实现数据掉电保存功能

网友A:
AB的本身就都是掉电保存的。

网友B:
ABplc本身带有断电保存数据功能,它本身自带一块电池,断电时电池会供电保存数据,如果电池有损坏的话就不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plc本身带有断电保存数据功能,它本身自带一块电池,断电时电池会供电保存数据,如果电池有损坏的话就不能保存。

我说的是设备运行数据

网友C:
有内存卡的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保存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