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GD300故障求助

楼主(2014-11-14):
英威腾GD300  4KW 待机正常,开机炸IGBT.测量6路A3120驱动波形,好像是没有调制好的载波,示波器观察该低电平的时间有稀疏调制波出现,是否此原因造成的炸管?设定频率低时波形更明显不能区分主波形和载波。调制受什么控制?载波通过CPU过三态缓冲ACT244至A3120的。怎么和主触发波形调制的?CPU内部出来就调制好了吗?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清心   江湖走走-~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炸管?那一般是误触发了哦,具体电路不清楚。不过可以测量下驱动IGBT几个管的管脚之间的电阻,看看是不是有不平衡的。然后更换--驱动电路和IGBT一起更换。

楼主:
外围已经检查过,频率控制在低频下波形分不出主波和调制波,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