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一段小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4-11-14):
小弟新手,请指教。

TON指令前加MOV起什么作用,加与不加,最后效果都一样呀!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防止改计时器的P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防止改计时器的PRE。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的理解是防止改计时器的PRE

网友C(2015-01-26):
指令传递过来加上延时通

网友D:
防止改计时器的PRE

网友E(2016-12-13):
防止设定值丢失,或者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