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求解

楼主(2014-11-14):
求助:大家好,本人自制一个恒温箱。用于发面做米酒。在制作中碰到怪象,不明原因。特来请教。如图示,铝板下有加热块。加热块里插有电热管和温控头。在铝板上面放有一个温度计。问题是铝板上的温度要高于加热块的温度。加热块设定30度。铝板上温度计显示目录38度.搞不明白。

网友A:
 因为热气是向上传的呀,冷 是向下的呀

网友B:
如果允许弄个风机,让热气循环起来才好控制

网友C:
铝板导热温度不均匀,建议先用铝板烧水,水能够流动,温控头放在水里这样温度控制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