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三相是否可以任意调换?

楼主(2014-11-14):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三相是否可以任意调换? 目前使用的是SEW变频器,SEW的电机,运行时报F08错误,意思为过载,的确可以看到输出电流超过120%。而且电机在手动推动时阻力比平时大了很多(松抱闸)。查了很久,在调换输出的相序后错误消失。(手册提示可能由于缺相造成或者编码器等等,但之前用万用表测量时电压是正常的,编码器也有反馈值)

现想问是否可以任意调换,变频器内部有对编码器值比较么(就是判断电机正反转然后报错?)?

网友A:
  SEW 的有些变频伺服模块是可以任意调换输出三相电源相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