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电偶连连两个温控表,一个显示一个控制

楼主(2014-11-14):
如和实现一个热电偶连接两个温控表,一个用来显示另一个显示和控制,两个表不一样

网友A:
选择有2路输出的热电偶。

网友B:
应该是选择一路输入两路输入的热电偶隔离器

网友C:
热电偶输出的是电压信号,热电偶输入的二次仪表又是高阻抗输入,所以将热电偶信号,并联一路给另一台表即可。楼上两种太破费了。

网友D:
热电偶信号接到显示仪表,显示仪表的标准信号输出端接到控制仪表,仪表的正常连接方法,怎么又并联又隔离的!

网友E:
一般的应该都有输出吧

楼主:
我试了下,一个热电偶连接两个温控表,两个温控表是一样的,显示的温度基本一致,就是不知道连到两个不一样的温控表上有神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