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有解吗?

楼主(2014-11-15):
今天处理个故障,厂里两电动车充电车棚,有个空开跳了,我去看了下,两个车棚是分别接了一相电,一个大车棚,一个小车棚。大车棚的空开跳了,我看了下,空开坏了,换好空开电送上之后,用万用表量了下电压,小车棚电压基本正常,大车棚电压600多伏,这时电动车充电器都是插了电的。从此开始了大半天的维修,充电器全拔了,电压正常了,零线查了,又重新拉了电源,再量,问题依旧,这时开始怀疑万用表的问题,因为表是数字表,怕充电器对表有干扰,换表再量,换的表仍然是数字表,因为没有指针表。电压为300多伏,再用原来的表量,依旧600多伏,可以肯定是有干扰,原来的表防干扰要差些。

问题查清了,但没解决,电子产品的干扰怎解决?请教各位师傅了,先谢过了!

网友A:
换表测量的方法,是对的;所提问题,我没有经验。

网友B:
很多充电器在一起,是否因为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影响了测量。你可以测量下空开的上端是否电压在正常范围。

网友C:
我这边很多超声波发生器。。40K HZ的

电子式万用表打到200KHZ挡,表笔还未搭上,都能显示出30K HZ左右呢

两表笔搭上后还是能正常测量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充电器在一起,是否因为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影响了测...

空开不送电时,电压是正常的,但是一送电电太压就到600多了,(这时是插了充电器的),如果拨掉所有充电器,再量,无论空开上端口和下端口,电压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很多超声波发生器。。40K HZ的电子式万用表打...

您这是量频率,我这表还没这功能,我是量电压啊!

楼主:
今天带了块指针表去量,一个车棚是195V,一个车棚是235V。

网友D:
一般电动车充电器采用开关电源,有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 省去了充电器的滤波电路,并且没有金属外壳屏蔽,那么就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致使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沿着输电线路产生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使电源线上的电路波发生畸变,或以电磁波的方式向空中辐射),当充电器数量较多又集中时,就行成了一个严重的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动车充电器采用开关电源,有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 省去了充电器的滤波电路,并且没有金属外壳屏蔽,那么就会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致使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沿着输电线路产生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使电源线上的电路波发生畸变,或以电磁波的方式向空中辐射),当充电器数量较多又集中时,就行成了一个严重的干扰源!!!

请教,,这个有办法解决吗?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E:
你的零线有问题,或截面不够或有接触不良。可以测量零线,估计对地有电压。充电器输入是整流桥,多个充电器负载,3次谐波会很严重,零线不好这个影响会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零线有问题,或截面不够或有接触不良。可以测量零线,估计对地有电压。充电器输入是整流桥,多个充电器负载,3次谐波会很严重,零线不好这个影响会很严重。

开始也怀疑零线,几个都重新接了,没发现问题,这两天也就这样在用,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D:
用隔离变可以吗?

当然可以用啊,肯定有一定的效果,起码他可以阻截沿输电线产生的传导干扰。并且隔离变也具有“滤波器”的作用。

但如采用滤波器(高频)那么效果会更好些!

但辐射干扰不好解决(你不可能去屏僻所有的充电器),你只能让怕干扰的设备远离干扰源(惹不起,咱躲得起啊)。

网友D:
由于大部分充电器都采用开关电源,且开关管一般都用"MOSFET",他的开关速度比 兔子快多了啊!开关频率的提高,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的充电器,内部会产生很高的电流、电压变化率,导致开关电源产生较强的电磁干扰。且他的干扰频带很宽!

楼主(2014-12-27):
引用 网友D:
用隔离变可以吗?当然可以用啊,肯定有一定的效果,起码他...

谢谢师付,回答很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大部分充电器都采用开关电源,且开关管一般都用"MO...

很久没来了,祝您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