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电路中停止控制按钮为什么建议使用常闭触点?如何编程?

楼主(2014-11-15):
1、从动作时间上来说
   常闭触点由闭合到断开的时间要比常开触点由自然状态到闭合的时间短的多。也许你要说,哪能少多少呀?这么短的时间无所谓。但我要说,这在发生危险需要急停时,尤为重要。这时,再短的时间,哪怕毫秒级甚至是微秒级的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事故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你可以想一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使用常开触点可能没把机器停住或断开开关,造成了重大机器损坏或人身伤亡事故。但使用常闭触点就有可能把机器停止或让人触电时间短一些,避免这一切的发生。
2、从按钮机构上来说
   我们知道,急停按钮无论是常闭还是常开触点,在不按到位(按到底)的情况下,会重新弹起来,从而使动作使效。使用常开触点时,在停止按钮未按到位时,停止是未起到任何作用的(因常开触点未闭合);而使用常闭触点时就不一样了,无论急停按钮按没按到位,只经触点动作了,停止就起作用了。
3、从其控制线路上来说
   不用多说,停止按钮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的紧急停车,避免机械事故或人身事故。但是,由于机器的长时间运行,线路尤其是停止线路部分,有可能造成故障断路。这时,如果停止按钮使用常开触点,停止部分的线路故障就会发现不了,如果到时用停止按钮的时候再发现就已经晚了。而用常闭触点时,当停止部分的线路发生故障时,最多会造成机器的停车,损失会相对小些。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原因,在设计电气控制系统时,停止按钮建议采用常闭触点。
4、PLC编程
   在继电控制电路中,其停止按钮是串接在控制线路中的,要实现停止功能必需用常闭点,当按下按钮,常闭点断开电路使设备停止。
   在PLC控制电路中,无论是启动还是停止按钮,外部接线是一样的,都是连接控制PLC输入继电器的线圈。编写PLC程序时,根据输入开关的作用,选择输入继电器的常开还是常闭。在本案,停止按钮是常闭,对应的PLC输入继电器线圈得电,常开触点闭合,应用于梯形图编程停止断开功能就应该使用这个已经闭合的常开触点。

网友A:
第三点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B:
我都用的是常开的!!1!

网友C:
赞成此说法,以后需注意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三点才是重中之重

 对!!!特别急停按钮一定要用常闭触点,急停本来是发生意外时才用的,如果用常开触点,当发生线路断路、触点接触不良时就发现不了,当你按下急停时就停不了了。